代码从C1 。。。。2b不动

楼主(2010-08-14):
插上检测卡代码从C1跑到2b后不动,去掉显卡代码正常,显卡在其它机器试过没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检测显卡的供电电路,一般是桥出问题多点

网友:
桥虚寒引起的吧··还有bios也有可能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今天遇到过一块,北桥集成的显卡坏了 档2B,加上一块独立的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换显卡看看,一样的就打显卡到北桥之间数据线的值有空焊或短路就是北桥坏。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块主板一模一样的状况(单桥) 刚开始不跑马 压南桥后 跑马正常,加显卡(确定是好的) 就是不过2b 再回去压桥 还是不变。 换1.5V场管 还是一样

网友:
去掉显卡跑码正常 首先查下显卡供电电路 在就是北桥

网友:
金旭科技
的帖子
去掉显卡跑码正常 插上显卡档2B 确认显卡是好的情况下 查显卡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我叫客户换一个显卡而已

网友:
南桥或是显卡供电,应该不会是显卡时钟或复位

网友:
显卡坏了或者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