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挂电源(维修经验)

楼主(2010-08-14):
一客户DELL超薄型台式机被雷劈坏了电源,该电源外形奇怪,很长。拆开电源一看,AS939芯片焦了, 找半天找不到替换芯片。
叫客人等几天帮他定,客人急了说要等着回去偷菜,叫我想个办法帮他弄好。店里只有一般的电源,机箱里根本就放不下。突然灵机一动:来个外挂! 把电源挂在外面,就可以了!客人居然同意了,汗    最后还留下一句:以后不买DELL这种奇怪的电脑了,配个电源都这么难

网友:
咱早就这么干过,客户也是急着要用。

网友:
上图看看。。
这种电源做工都不错的。

网友:
不足为奇,很多异型电源都只有外挂应急。

网友:
很多异型电源都只有外挂应急,的确,還有一些辦公的電腦自帶電池的(臺式機)

网友:
所以就有了品牌机和兼容机的分别。

网友:
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感觉很好玩。

网友:
只有搞不定的客人,没有搞不定的机器

网友:
很多机型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小菜一碟

网友:
一般我们遇到都是叫客人换个机箱加电源的,有利润

网友(点评):
奸商都是这么干的,唯利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彼此彼此,这就体现了一个事情的两面性质,阿弥陀佛...

网友:
要实用换外挂,要美观的话就要换机箱.
换不换要看客户

网友:
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啊····

不过丑了点····要是客人同意··就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