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0-08-14):
今天收到一台HP的January 2008显示器,故障是亮下灭,测了一下以为是灯管坏,外接一跟灯管就会亮,结果当然是换灯管,晕,换完灯管后试机,还是亮一下灭,外接高压板是都能亮的,这回火了,就每个灯管都试过去,都没问题,没办法了全接灯管就亮下灭,外接一根灯管就不会灭,接哪个口都一样,以为是虚焊,全补了虚焊还是一样,信号板也用酒精洗过,都没办法,嗯,看来只能加块高压板进去了

网友:
你把保护去了再测两路的反馈看那路不正常就测那路 的元件对比着测。

网友:
看来得研究研究那个芯片了。

网友:
是不是升压电容漏电引起的,你最好把升压电容都换了试下.我有次也就是碰见你这种情况查了好半天,差一点就要换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板虚焊或性能不良 这故障挺常见的啊

网友:
屏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重点查高压,我也被戏弄了一次.换了灯管还灭.最后换了高压条.

网友:
保护了吧,高压保护电路重点查下

网友:
估计是高压升压器虚焊或不良,打一下阻值,查一下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