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 反复烧q805(c5707),温度很高

楼主(2010-08-14):
明基71g,黑屏换了2个c5707,短接保险3a,显示了,q805冒烟,换了个2安250v的保险,换q805(c5707),插上电源就冒烟,怎么回事,请指教?
黑屏

网友:
另外,用10v1500uf的电容换了个10v1000uf的电容

网友:
供电 和灯管正常吗??

网友:
灯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现在插上电源就冒烟了q805

网友:
两面个5707是一组你。。对上有个控制的芯片。。。把那芯片也一起换了。。。。

网友:
是在板子的背面吗

网友:
c5707 b端对地短路正常吗

网友:
c5707的驱动芯片你也要量下,可能它短路

网友:
5707烧的话!应该是那个中间的白色或黄色电容坏了,高压线圈要加焊一下!就算灯管有问题,一般也不会5707烧掉

网友:
楼主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专换5707没用的,黄色电容,高压包全换,我的是FP91G,我的FU9024全换了,就OK

网友:
总是烧同一个c5707的话应该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包的问题,一个升压包不接灯管,不烧了

网友:
可能是后级有元件老化了吧 换高压条吧

网友:
烧的那组和没烧的那组是分开使用驱动芯片吗?是的话对比对地打阻值像这个情况一般是它坏了或者中间的电容问题,我同意版主的灯管问题不会烧C5707的观点,起码我没遇到过原理好像是会保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