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高压条求助?

楼主(2010-08-14):
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高压部分出问题,先摘掉原高压部分的高压包,12V,接地,开关,分别接到通用高压板上,这样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但按下关机键后,屏高压条还亮,请问怎样改才能关机把供给高压条的电压也关掉???请高手讲解一下,在此先多谢。

网友:
接错线了

二当家de -2 表达清楚点 哪条线接错了,该怎么接,别让人 ...

网友:
开关接错了

网友:
典型的开关弄错。找对从接。

网友:
开关接错了,教你怎么接开关线吧,在开机正常的时候量驱动板接到一体板的接口,一般是3.3V或者5V的电压,当按下开关键后就会有3.3-0-3.3的高低高电压跳变,或者是5V的跳变,那就是开关信号。如果找不到,就把开关信号接到屏供电上。一般驱动板接到一体板上接口定义有12V/5V/GND/ADJ/EN。其中ADJ是亮度调节{可以不接},EN就是开关信号(有的板子上标的是N/F)

网友:
是呀你的开关线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
关机时开关的电压是没有的

网友:
开关线在电源去驱动板的接口那写的有的.看准了再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