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V星的主板。。网卡已经坏了,,,,可还有问题。。

楼主(2010-08-14):
一块V星主板,。,,,点一下就熄了。,不是12V短路问题,。,,因为我不接12V插头也一样。,,,,只有的问题怎么修呀,,,,今天修了一块只有的主板,。。。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一开始因为是COSM问题。。查电池有电,,,可是一接电影电池就有5V我还奇怪了,,不是3V的吗。。。。。在就是查接到什么地方去了。。。。。。。查到接到看见旁边有那个8脚的芯片,,,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查它坏了,,,,后来没办法就找了一下看有没有一样的主板。。因为我记得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中如给我找出来。。。因为那一块主板是好的。,。所以就换过来试一下,,,可是换过来了电压就正常了,,,在看见一块可以显示了。,,因为就是那两个8脚的芯片坏了,,,所以就把坏的换到好的主板上面想试一下。,没想到这个主板也可以开机。。奇怪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感觉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呵呵。所以就发贴上来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呀。、、

网友:
8脚芯片虚焊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那个八脚芯片加焊一下就好了,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LZ下次发帖时请仔细阅读下有没有错别字,顺不顺畅,没问题后再发,省得让大家看的那么吃力

网友:
楼主的门题写得不顺啊,很难读懂!!

网友:
看不懂呀,大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虚焊就好。。要是芯片性能不良的话100%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