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4):
    现象是白屏。一看就是老毛病,显卡有问题。但客户坚持认为是屏问题。我让丢这儿,说屏这几天很紧张,一到就给你换。
    交待小弟拆了给换片631显卡。其间有事回了一天老家。回来的时候问起这台1420,说不亮了。显卡换了两片。看显卡边上飞了线出来。问是不是掉了点。说掉了几个,但补好了。
    量了量PEG电容没有问题。该有的电压都有。发现一个R441电阻文字面有磨损。测阻值比标称值2K大出很多。更换后故障解决。
    R441是一个显卡配置电阻,产生一个名为DEVID0的显卡GPIO信号。该信号与DEVID1、DEVID2、DEVID3组合起来,决定使用哪个型号的显卡。当R441开路后,本来应该为高电平的DEVID0被改成低电平。系统将本来应该是G86的显卡,错认为G72。

网友:
显卡也有VID线,还真没仔细研究过哦,下次碰到这种问题,也可以参照一下,谢谢无边大师无私奉献。所以说仔细观察主板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修好机器。

网友:
我以为简单的换631,无边也会发上来哦

原来是VID的问题

网友:
分析问题就是要这样,修板成功率才高。

网友:
真的没有详细看过显卡的VID呀。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不知改一下是不是可以装别的显卡。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有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样也分析

网友:
是了,什么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技术了啊。唉……

网友:
楼主神啊  显卡也有VID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过啊

网友:
平凡之中见神奇,同样的1420,不一样的维修

网友:
显卡错认和码片的通讯关系很大

网友:
看无边的贴子都会有一种质的提升,谢谢,

网友:
感谢无边给我们维修显卡提供的思路,使我在一看 ,二焊, 三完蛋的基础上前进一大步。

网友:
我对这个VID比较有兴趣,加入1420使用的事7200,那换成8400就该一下就行了。现在G86-631价格比较好,7300太贵了,要是其他机型可以这么改就完美了。73换8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的话,我估计像供电,BIOS,一些外围电路都要改,那就不容易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边你好,像这个案例,是通过检查外观配合电路得出结果,如果没有外观异常,请问能否通过其他一些测量得出解决?一点小疑问,谢谢!

网友:
没有外观异常不好量。只能说所有能想到的条件一个一个量。走弯路无可避免

网友:
牛人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