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5MG/GX+问题

楼主(2010-08-14):
  今天又碰到一片品牌机的主板。。方正的。。主板为ECS L45MG/GX+  SIS 芯片。 故障是进系统死机。。但是在PE下是非常正常的。。。还有不加上独立显卡装上系统也正常。。只要一加独立显卡就进系统死机。。我测了AGP的供电都正常。。北桥和U座都压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北桥供电也正常。。就是不知怎么办了。。但是加独显进PE正常。。只要系统下不装显卡驱动就不死。。。一装就黑屏。。或者死机。。为何呢。没有思路了。。。这两天就碰见品牌机主板。。真郁闷 。。

网友:
晕 你换块显卡试过了吗

网友:
换个显卡,做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 多换几张显卡试试

网友:
换过N片了。。。9550ATI 。。。5200。。。440。。都试了。。就是一装曲’就死机。。。

网友:
我原先也修好一片一模一样的板子。。。用这片板子。装上显卡就没有任何问题。不知是什么时候问题了。。

网友:
上次修ECS P4M800板子也是这样的。。。那张板子幸好带集显的。。所以就没修了直接用集显了。。。显卡都换了好几张。。只要一装驱动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吧 你要担心风险大的话就用集成的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难到能像NF4那样的。桥空了。。。加焊还是能拿手的。。要不直接就拆了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