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老是死机!

楼主(2010-08-14):
本人用的是诺基亚6122C的
手机
用了一年多最近老是出现死机是平凡死机的那种,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
手机

网友:
从新刷一下机,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一下手机,

网友:
先硬格:开机同时按住拨号键、“*”键、“3”键,直到“NOKIA”字样出现(此过程不能松开任何一个按键),不行再刷机

网友:
首先硬格机,不装内存卡试试,用它几天没问题的话装点一般常用软件在机子上,再用几天没问题装内存卡(装上后在机子上格卡),再用几天看看又没死机,装铃音图片拍拍照片什么的试用几天,还是没问题在装软件到卡上,看看死机不!!不过我的一般经验都是山寨内存卡惹的祸!

网友:
先给T卡做下查毒看是不是卡里有毒,如果没有毒,对手机做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