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诊断卡跑00修复过程(通过)

楼主(2010-08-15):
      同行送来一945主板,外观完整无损伤断线。测ATX排插关键引脚对地阻值均正常.
上假负载,上诊断卡加电开机。诊断卡跑00,复位灯也不亮。万用表测CPU假负载上Vcore、时钟、复位、PG均无。测供电场管对地阻值均正常。考虑是不是不上真U不出电压,立即换上真的U。测CPU供电电感仍然没有电压.
开始一直怀疑CPU供电电路有问题,造成无时钟,无复位。所以经过测场管都无问题,上下管G极都无控制立马找了个CPU供电芯片ISL6566换了。故障依旧。

前段时间看到师兄在咱群里面发过一个故障现象是北桥供电引起CPU供电不出来的。所以测了下北桥供电管有无电压。我晕,还真没电压,但是测场管是好的啊。但是D极供电脚只有0.6V,G极控制12V,S极输出给北桥的也是0.6V。这里可以说明问题出在D极供电进来太低了,问题不在北桥所以开始跑这0.6的来源。原来这D极跟一个LM324的2脚相连,说明是个反馈电压,测LM324的第4脚主供电正常。继续测LM324的第1脚输出到北桥供电的另一个MOS管的G极,这个MOS管的S极跟上面所说的那个MOS管的D极相连。那么就得找这个MOS管的D极供电那里来的了,继续跑电路。原来这个供电来自内存供电的1.8V,但是现在这个供电只有0.6V。到这里问题找到了.
     内存供电电路采用PWM开关电源方式供电的,电源芯片RT9202的2脚跟4脚分别控制上下管,经测上下管正常,输入供电5V也正常,就是输出没有,原因是RT9202的2个控制脚都无 电压输出,那么怀疑RT9202损坏。换后上假负载,诊断卡,开机,复位灯亮了。换真U上 内存。开机久违的数码管跑起来了诊断卡跑75,哈哈,修好了。
       至于这里面的供电过程就不详细叙述了,我把原理图简单画出来。

网友:
应该对时序多了解一下,虽然是修出来了,但是饶了一大圈,走了许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