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液晶显示器出现OSD菜单锁定

楼主(2010-08-15):
这台HP W1907液晶显示器图像显示都正常,但一按菜单按键屏幕上就出现OSD锁定,根本没法调整菜单,不知如何解锁,请朋友们指点如何解锁,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先换键吧。

网友:
按住菜单键不放几秒钟,试一试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按键的问题,也有可能按键被锁住了,网上搜一下看怎么样解的。

网友:
估计得换键,我是全换。HP液晶显示器如何锁定或解除显示器OSD菜单功能方案:在显示器加电的情况下按住Menu键不放10秒以上即可锁定(lock)示器OSD菜单功能或解除(unlock)显示器OSD菜单锁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