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生的问题很怪了,弄不清楚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这昨天接到一块FOXCONN的主板,型号为915PL。故障先为开机是可以系统,在BIOS自检的时候要按F1,提示CMOS CHK.....................后面的英文我忘了,,只记得要进BIOS重设时间,按F10保存退出,,启动进系统,重启,想试一下还会不会出那样的问题,,,果不其然,,问题又来了,,还是那堆英文,,关机,拿到万用表测CMOS电池的电压,,为2.8V,没有问题,(别的正常的时机电池电压也是2.8V)。。接着又连续测量了与电池相连的电阻和三端稳压
二极管
,,阻值均正常,,,测32.768晶振电压,,一脚为1.44V,一脚为3.42V,正常,,想了想还是换了个新电池,上四位诊断卡,这下开机居然点不亮了,,测试卡上4条杠,,无代码显示,,看指示灯上,除RESET,IRYE,FRAET,这三灯不亮外,,其他的灯均正常,,用跳线给南桥放电,故障依旧,想南桥桥出问题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为开机南桥发送了PSOT信号给时钟发生器芯片,又测量了PCI的A15针脚,阻值为276欧),测和CPU,内存。北桥的供电均是,,CPU11.45V,内存2.46V,北桥1.9V,供电,时钟都有了,不能复位,而且根据刚开始的那堆英文提示,会不会是BIOS出错或BIOS芯片损坏,倒至的呢??正在发愁问题所在,,把复位开关针拨掉,重新开机,想测开关针的电压,现在这回又可以上电进系统了,进系统又重启回BIOS重设时间和硬盘启动,,这下发现可以正常保存设置了,,一切看似乎又正常了,,试到现在还没什么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会是什么情况导致这机器问题的发生呢???,本人到现在实在是想不明白,可又想弄明白,请高手耐心指教一下,,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复位开关本身是否短路?验证!

网友:
可能是复位开关本身短路

网友:
也有可能,,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谢谢两位的提醒

网友:
测32.768晶振电压,,一脚为1.44V,一脚为3.42V,肯定不正常的,查RTCRST#

网友:
是不是复位键短路。

网友:
开关连线了,所以不起。

网友:
黄会志
的帖子
测32.768晶振电压,,一脚为1.44V,一脚为3.42V
3V多的电压一般是南桥坏或者空焊

网友:
复位没问题的话 或者就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面板的复位按键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