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发热量巨大

楼主(2010-08-15):
神州优雅Q300S的本子运行一会后导热管会非常烫手,手放不住,机器掉电保护,需要等温度下来才能开机,导热管盖在CPU和北桥上,发热量非常大,能处理的都处理了,除尘、加硅脂、换内存换U问题依旧,北桥下面的硅脂垫接触也很好,风扇转的也正常。怀疑是导热管坏了,可是导热管两端的温差很小,这个问题能解决么?希望解决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帮忙指点下。

网友:
  神州的本来发热量就大 我所用的好机器 手是不能放上去的

网友(点评):
哦,就是热,那由于过热导致的死机掉电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发热量巨大的神舟机子,换了个风扇好了。

网友:
换散热组件吧。可能是漏液了。散不了热了。

网友:
  换个组件先确定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不要被误导了

网友:
风扇改长转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