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显示器

楼主(2010-08-15):
  我手上两台三星911N显示器都是驱动板坏了,我想知道驱动板能不能修的,它一般常见的是哪个另件坏了?谢谢。

网友:
把故障现象说出来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好笑我们是修的不是算命先生,故障都不说.怎么个情况也不讲明白.怎么帮你.好歹你自己先测把过程说出来听听.才可以帮到你呀.

网友:
什么问题吗,也不定说驱动板就不能修是吧,有些就是程序出问题的刷一下就好了。什么东西都一样要看故障。

网友:
说的具体点不知你说什么

网友:
这台显示器绿灯一直亮着,屏不亮,换个驱动板就好了,是停电引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驱动板能不能修的。

网友:
好修。测一下MC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