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3进系统后关机关不了

楼主(2010-08-15):
故障是主机开机进系统后关机关不了机,一关完机就重启。换过电源,内存,显卡,CPU,还用自己的硬盘装过系统。故障依旧。主板拆下来裸机测还是一样。说明主板有问题了。主板是捷波悍马HA03,南桥是小芯片的,不知是不是桥问题。IO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型号是F71883FG,初次修这种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查IO线路看看

网友:
更换相同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上电电路。。。查跟5VSB有关的元器件

网友:
先在BIOS里更改电源管理模式,如无电源管理模式可以更改,就把所有的唤醒项关掉。或者刷个BIOS。再不行换I/O,再不行查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