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主板2

楼主(2010-08-15):
              31  七彩虹NFORCE520            开机FF无复位               W83 321G坏(内存供电)
              32  L-A690                     开机保护                   CPU供电管坏(一个)
              33  INTEL D865GLC              开机FF                     CPU无供电 ADP3188解决
              34  WINFAST AM2                26不亮                     加焊集成桥解决
              35  UP945PLNS                  跑01-02-07                 COM口摘了 解决
              36  ASROCK AM2NF6G-VSTA        不通电                     内存附近4500M换完解决
              37  ASUS P4XP-X                跑C0复位灯一闪一闪         W83627HF-AW坏换完解决
              38  ASUS M2N                   开机掉电                   COM口摘了 解决
              39  ASROCK  CONROE945PL
              40  G-8VM800PMD-775            无复位CPU无供电            加焊50188MTC 电源管理芯片
              41  abit bg-72                 有复位FF                   加焊CPU座OK
              42  ECS 865-M8                 三块FF                     加焊CPU座OK
              43  ASUS K8N4-E  SE            FF 有电流声                换ADP3186解决
              44  asus p5sd1-tm/s方正        01-02-03-04-05-06-C1       北桥供电9915H供电管坏换完解决
              45  ECS 845GV-M2               全短没供电                 CPU附近USB供电管短

网友:
你所说的COM口是说的COM管理芯片坏还是那个接口坏了呢?

网友:
要是知道LZ修得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再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看似容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人啊,呵呵。厉害

网友:
分享的精神是十分伟大的

网友(2010-10-01):
LZ,“UP945PLNS                  跑01-02-07                 COM口摘了 解决”
,这个口很少有坏的吧。。是芯片吧。。

网友:
很好,高手,羡慕!

网友:
应该是COM口管理芯片,不是换COM接口,维修经验很宝贵,有的就是主板的通病!

网友(2010-11-09):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修那么多板子,可以给我们新手做几个比较详细的维修实例吗?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很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