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台戴尔d600的机器开机后一切正常,可是放一晚上不开,第二天早上开就先跑表0.25再一下落到0.09。点不亮,放在那待会开有时就能点亮。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重点先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补焊过,问题依旧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元件,重点在网卡和南桥。这算是D600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我的是更换内存槽后不行,最后换的北桥,晕

网友:
北桥?    不会吧

网友:
看来是虚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