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GA-7VCSV-RH上电几秒停电!

楼主(2010-08-15):
一台原子的服务器,主板是GA-7VCSV-RH,在一次意外断电后,就起动不了,一上电几秒,灯显b0后断电,再要关丢电源,再开能加电,一样的几秒钟断电了,不知是那个地方的故障?高手和老师们搞指导一下!

网友:
你不插12V的小口看看还断电吗?不插还掉电那就是5V 3,3V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那里保护了

网友:
不知道是那保护了啊!

网友:
要一个一个排除。首先要排除各供电不短路。然后再摸一个那里发烫不。

网友:
我也用了强制通电,没发现那发热大的,跑码正常,不知是那有问题!

网友:
我初步测一下,U的核芯电压是1.27伏,RT9173a的电压,1脚电压1.8伏,2脚地,3脚电压3.3伏,4脚电压和5脚电压是0.92伏;南桥SB电压Q29的D极是1.52伏,S极是3.34伏,G极是0.26伏;内存电压1.8伏;3.3SB电压是3.34伏,北桥边的Q57的D极是1.48伏,G极是3.29伏,S极是1.21伏,晶振边的Q28的D极是5.00伏,G极是5.00伏,S极是12伏;看来都正常,显卡边的两个APL1117,一个输出1.8伏,一个输出2.5伏!看来都很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板上有一块华帮的W83792G的电源和风扇管理芯片,但是也不知道是那理的问题,是不是它保护了,怎么样下手检查,没有思路了!

网友:
你在仔细看看,弄不好就一个小三极管over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的电压不对

网友:
主板上某个电压没有正常输出,先想方法查电压

网友:
触发开机的一瞬间测时候整版主要电压  看看是不是某个电压没正常 而导致保护的。

网友:
这块板,要是清BIOS,或刚上电的话,能自动上电,几秒后就断电了,再开不起来啦!

网友:
B0是一开始就显示的还是不是第一个,有时BIOS检测到 某部分出现错误时也会关机

网友:
B0不是第一个,是从头开始一路跑到这B0这断电了,呵呵!

网友:
呵呵,就是显示到这就断电了,再就起不起来,要断电源,重复是一样的!

网友:
主要还是从供电方面入手吧,这种要断开电源才能再开机的故障,肯定是主板供电电路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的。

网友:
是啊,可是这服务器的板,太复杂了,电源和稳压的电路太多,没有经验,不知那电压是对的,所以不好判断啊,断电后,PCIRST是亮的啊!不上U,硬上电,也一样,没有发现烧那个地方,也没有发热大的,故障太隐蔽,就不好搞啊!

网友:
看来这板不容易修,放在一边先,有空去研究一下!要是有什么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