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 显卡死机

楼主(2010-08-15):
盈通 x550 显卡死机 已经确定是显卡问题
不装驱动 可以使用,没有死机的现象
安装驱动就死机 ,并且重启电脑后诊断卡报bb ,显示器不亮。测gpu供电1.27 图一 为pwn各脚电压 图二 为电脑重启后 测rt9232供电电压不对
显示器不亮

网友:
那测芯片供电脚前面的电路看有没元件不良的呀。

网友:
核心损坏了,装不了驱动和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做桥去吧

网友:
装驱动 出问题的 一般 核心损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我刚知道哪个是电源管理ic
不过你那个应该是gpu挂了。。。

网友(2010-09-27):
今天也收到一块X550装驱动后黑屏,准备去做一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