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不显。求高人指点。(已解决,请版主正解哦)

楼主(2010-08-15):
昭阳E390开机无显,触发后电流1.1-1.0-1.2的变化,最后在1.2多的样子。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有波在跑动,从波形上看应是要显了,但屏跟外显就是不显。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也不显有可能北桥空焊了

网友:
显卡过没?

网友:
代码跑什么?  压住CPU 座子试试看

网友:
E390北桥散热不好易出问题,集成显卡的。前几天遇到一个白屏的,就是散热倒置的问题,重做后能管几天跟V3000一样了。

网友:
这个板是ATI1300的独显。跟联想的另一个机器叫旭日420好像是一样。上次那个板看波形是不过显卡,拆下显卡后明显波能跑到后面,但换显卡后就是波形卡在显卡。上次那个板就没修好,这次又来了,郁闷哦。

网友:
测量一下屏线接口的信号有无电压波形

网友:
版主真高人!! 神了,压住U就显了。显了时电流有一点点上升,到1.3A,但还会降到1.28A左右。加焊了U座,装起来了,在测试中。非常感谢。

网友:
波波老大太厉害了,
观望!

网友:
这么NB啊,

网友:
座子加焊返修率高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加焊U座具体怎么操作,直接对着U座吹么,还有温度?

网友:
我是用机器做的。温度是250度。很少有加焊座子的板,以前加焊的还都没有再返修。

网友:
这主板上AMD  U?  还是INTEL 的呢????

网友:
INTEL 的 CPU             座子  也空焊?   少见到.....

网友:
牛人   佩服佩服··

网友:
如果换显卡不行,就换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