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80G问题

楼主(2010-08-15):
早上客房抱来一神舟主机,说要做系统,在家上网中病毒了。
询问过硬盘内没有重量资料,开始动手。
本人习惯用硬盘做系统,选取GHOST文件GHO全盘。
GHO好后,用他的硬盘引导,刚过第一屏,直接进GHOST,重启后,仍旧,直接进GHOST,无法进系统。
CMOS放过电,不行。
用我的硬盘可以进系统。
求助中,硬盘那里故障,

网友:
MHDD检测坏道 如果没有ERASE 1分钟后重新分区 安装系统.

网友:
最好不要用ghsot分区,否则会有错误存在,用系统安装盘安装一下,最原始的哪种安装,等他引导进入系统开始安装,重启,ghost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设置活动分区的问题呢,用FDISK激活,或者内存的位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