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用GHOST后,不能引导XP的安装界面

楼主(2010-08-15):
我在电脑店里工作的,偶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装新机时,用GHOST安装系统,恢复到C盘后,GHOST重启,就不能引导到XP的安装界面了(即XP的进度条那里),而纯安装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
纯安装会自己建立引导,你用GHOST可能是引导出了问题,建议你重新格一下C盘。

网友:
确定是不是你ghost问题?

网友:
用Ghost不要安装自带的驱动就哦了,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分区有问题,没有设为活动的吧。我一直组装电脑都没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种现象,但用别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
他们说得没有错。经常碰到。不行就换个版本,我还碰到有些机器不能在本身分区,不管你换什么软件等都一样。

网友:
用DISKGEN重写一下主引导

网友:
是LZ你用的GHOST系统问题,建议你重新格一下C盘,或重写一下主引导~

网友:
这问题简单。
DISKGEN,激活主分区,
PQ设定主分区为做用,
要是不会用这些 软件F32总会吧
直接分就好了
如果再不会用F32
总会把硬盘接到其他机器上,在磁盘管理里边,设置为活动总会吧

网友:
重新格式化C盘,用PQ(把它设为作用分区)或者进win PE格式 C盘并且设为活动分区,在重新导入镜像,重启,设置从硬盘启动~~~~

网友:
mhdd   重写mbr

网友:
我装品牌机系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试几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一般出现在品牌机里较多,其实际原因,GHOST系统只是把系统文件拷到第一硬盘的第一分区,如果这个第一分区不是激活的分区,自然不能引导,解决办法要么手动GHOST到激活了的分区,或激已安装系统文件的分区都可以。

网友:
硬碟主分區和次要分區沒切好
和第一個磁碟沒有設為作用中都會無法開啟
應該和GHOST無關

网友:
应该是串口硬盘吧 就是它的驱动有的系统没有集成好
换个系统 或者用安装版引导下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不是分区的问题也不是主分区没设活动的问题,什么修复引导之类都不管用,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安装版的XP运行到问你格式化C盘还是覆盖安装那一步,然后退出,绝对OK,百试百灵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不是分区的问题也不是主分区没设活动的问题,什么修复引导之类都不管用,最简单的方 ...

|用U盘进PE安装ghost xp,ghost进度走完后重启,灰屏,光标都没有。改用红软基地的安装版iso镜像,重启后会出现setup界面,但之后就只剩左上角一个光标闪烁。装win7系统正常。查网上资料说要升级bios,我升级了但还是跟之前一样

网友:
用U盘进PE安装ghost xp,ghost进度走完后重启,灰屏,光标都没有。改用红软基地的安装版iso镜像,重启后会出现setup界面,但之后就只剩左上角一个光标闪烁。装win7系统正常。查网上资料说要升级bios,我升级了但还是跟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盘进PE安装ghost xp,ghost进度走完后重启,灰屏,光标都没有。改用红软基地的安装版iso镜像,重启后会出 ...

你说的,你那个机器可能是南桥损坏了,换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C:
和加载驱动有关系我也遇到过 是个比较老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加载驱动有关系我也遇到过 是个比较老的本本

有的需要加载驱动,有的不需要,可以进bios研究一下

网友B:
装GHOST版XP和装原版XP稍有不同,前者GHOST进度走完后重启电脑就灰屏(是灰屏,不是黑屏),屏幕上啥都没有;后者走完setup is loading files(xxxxxx)之后就剩一个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GHOST版XP和装原版XP稍有不同,前者GHOST进度走完后重启电脑就灰屏(是灰屏,不是黑屏),屏幕上啥都没有 ...

这种问题不好说,先看一下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