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0T 进水机

楼主(2010-08-15):
   近日接收一台IBM z60T进水机,接上电,有待机电流0.05,按开机不触发,量南桥32.7晶振不起振,进水位置刚好在南桥,更换南桥后能触发显示了,由于没有硬盘,修好好就放置一边了,等客户拿硬盘过来取机。过了两天以后,客户来拿机了,就把机子点开,哪知道不显示了,电流0.73A左右,就以为是南桥没做好,又更换了一片南桥,换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想到北桥也有可能进水,就把北桥也更换了,还是老样子,郁闷了,把板子放一边,第二天再来开机,又可以显示了,但是进BIOS以后,键盘动不了,外接也是一样,有时候还是不显示器0.73A

网友:
电流档0.76的时候
插上诊断卡看是什么代码呀

网友:
昨天换了个14.318的晶振以后,可以显示了,也能正常进系统了,之前量到有波形,就没更换它。后来感觉有可能是这个的问题,直接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