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该高压条

楼主(2010-08-15):
手中有一台液晶显示器 仅检查是高压条坏了  兄弟不知道怎么改 有哪位老兄知道告诉小弟

网友:
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好多,搜一下

网友:
改4根线就好了 3根也可以,12V GND EN ADJ  ,ADJ不要也可以

网友(点评):
简洁明了.

网友:
EN 是  开关  ADJ  是功能键 (亮度之类的)  12V 供电   GND  接地!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高压坏了

网友:
确定是高压坏的话先测一下开关管有无开路,变压器是否不良,电容是否有漏电。这是高压板最容易坏的东西,可以的话就不要改板吧。 如果要改板,只要接上12V供电,GND,以及ON/OFF就可以了,ADJ一般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