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电阻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0-08-15):
如题,是在电路中电阻的阻值变大了?或变小了?导致发热严重,但又不烧毁?应该只是会引起电流的变化吧?

网友:
热敏电阻吧,通过电阻还调节

网友:
电阻消耗电流 应该会产生微热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的。发烫有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导到过流过大发热。

网友:
电流在电阻上做了功,就是热功啦!但电阻上通过的电流和电压不能太大,如果大过电阻本身的热功耗,电阻就会发热烧毁!

网友:
电阻上的电流大,当然会热了`要有功率的

网友:
功率=电压x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