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20A 不触发

楼主(2010-08-15):
待机电流 0.015 A  按开关 能到 0。045A  就无反应, 各路供电 均无短路,  按开关后 像是保护了, 开关电压3.3V 上到19V       EC 没有输出 上电控制 。   对着图纸 分析了半天也 无果,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呀

网友:
我短路了 DCIN 的 进路 场管, 是 DCIN  后面 短路,对地 16欧,   不过把 各路供电 场管全 去了还 短路, 看来 要一个一个 去 瓷片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