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PU PG和复位电压

楼主(2010-08-15):
一块Geforce 6100 映泰的板子,上假负载查CPU核心电压正常,内存各个部分电压都有,不跑码,通电过程中有个奇怪的故障现象:就是CPU PG和复位电压不正常,具体表现是如果停一段时间不插ATX电源后,再通电试机这个CPU PG和复位电压就正常1.6V,但是只要关机,然后再通电的话这两个电压就都变成0.2V.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把几个大电容都短路放电后还是不管用,不知道各位大虾们见多识广,谁见过这种情况的?最好能指点下查找这种故障的思路。在线急等,谢谢了。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或者看看VTT EN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空焊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3楼。北桥加焊后就顺利跑码修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空焊了  加焊桥 这也是通病了

网友:
把桥重植一下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