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图像灰白色

楼主(2010-08-15):
我调过高压包 只是増亮更白或黑 还是有一层白色 调节了偏转线圈上的4个调节钮也没反应 OSD菜单 的颜色感觉比较正常 请问什么毛病

网友:
你这种故障是没有亮度信号  查亮度信号通道

网友:
调对比度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乱调硬件,调节一下对比度,如果没反应,查下对比度控制电路。
建议:
1.重写数据
2.查ABL电路

网友:
检查高压包出来的负压

网友:
刷哈 2408  就可以了

网友:
机子型号是甚么?进工厂维修模式调高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