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T400-C点不亮

楼主(2010-08-15):
一块老主板,因为光驱接主板的数据线没有正反,接错后烧了。不过不知道是烧了CPU还是烧了主板。当时返厂说主板没有问题,怀疑是烧了CPU。可最近在网上买了一块462的CPU接上没反应。开机针电压3.3V。因为本人菜鸟,不知道主板检测思路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来帮忙。跪谢 了!~

刚刚将绿线接地强行开机风扇转了,U也有温度,应该不是U坏了(我个人觉得U有问题的话U不会有温度的),可测试卡数位没有显示,但测试卡上IRDY灯和FRAME灯不亮,其余都亮(-12v\+12v\+5v\+3.3v\clk\reset)。暂时没有短接烧不死芯片的3、6脚。再帮我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好似ATTP1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71&highlight=Attp1  短接36脚

网友:
楼主你说不开机 你换u干什么  和它没关系啊  查开机电路和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那个链接我进不去,请问短接3、6脚请讲 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坏了,不是上了CPU才能测试主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插显卡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卡插了

网友:
硕泰克就是这么贱不插显卡不加电

网友:
462针的CPU有很多种,闪龙、XP、巴顿等等,先查主板能支持上面那一种U,既然板没问题,那就是U搭配不上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就在这里,我用的是速龙2200+应该没问题。U买来卖家先测过了,说没问题。我觉得当时返厂就没给我好好看,直接发回来了。我觉得绝大可能性是主板坏了

网友:
由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PSON#信号,由ATTP1的第3脚输入,第6脚输出,第4,5脚则为温度监控信号,与CPU座内的热敏元件相连,以达到侦测温度的目的。如果CPU温度异常升高,ATTP1感知后,便自动拉高PSON信号到5V,从而达到使ATX电源停止供电的目的。以此来停止CPU的工作,达到保护CPU的目的。但由于ATTP1与PSON#信号密切相关,所以如果ATTP1本体不良,就会使PSON#信号被错误的拉高或拉低,所以也就引起了不能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所以如果我们在维修有ATTP1的主板时,如果发现不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其它常见的相关测试点都没有故障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更换ATTP1来进行解决。但由于ATTP1不易购买,所以如果损坏了,也找不到替换的原件,这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ATTP1的工作原理。其实多数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烧不死功能,我们并不需要,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用最小的成本,保证主板能正常使用,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温度监控这个功能大可以不用理会,只关注3,6脚的PSON#信号就可以了。由示意图可以看出,PSON#由3脚进,6脚出。如果我们放弃监控功能的话,完全可以将ATTP1摘掉,将3,6脚短接,去掉ATTP1这个监控模块,使PSON#直接与ATX通联。就可以解决由ATTP1引起的不加电或自动上电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学习了。看来你对硕泰克的主板很有见解 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将绿线接地强行开机风扇转了,U也有温度,应该不是U坏了(我个人觉得U有问题的话U不会有温度的),可测试卡数位没有显示,但测试卡上IRDY灯和FRAME灯不亮,其余都亮(-12v\+12v\+5v\+3.3v\clk\reset)。暂时没有短接烧不死芯片的3、6脚。再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供电正常吗 主板没有复位啊 查下各个供电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我犯了个低级错误,上面的跳线帽没有了。在网上下了主板说明说发现跳线帽没按。找了两个跳线帽按上以后一切正常。感谢东方电脑维修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