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机器时间停留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台IBM T43机器,关机后时间就停留了,新手第一次遇到,请兄弟们指点一下,顺便给一个这个机器的控制这个时间的电路图,多谢。
顺便问一下,这个机器的电池要换哪种电池?是不是台式机主板上的那种电池就可以了?

已经修好了,就是换了这个晶振。32M的那个,只是换这个晶振还差点搞死我了,风枪不敢吹,最后是用烙铁取下来的

再次感谢楼下的兄弟指点,多谢。

网友:
  先看看coms电池吧 笔记本的coms电池不是统一规格的

网友:
23.768的那个时钟,正常不,COMS电路,南桥,就这几个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晶振是32.768

网友:
以前HP试过一台,换晶振好了

网友:
会不会丢失COMS数据?

网友:
这个电池可以用台式机的那种,3.3V 我有帮客户换过。你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时间存不了。

网友:
你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时间存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初开始开不了机器,我拆下后,用表去测量电源部分电压,就莫名其妙好了,然后再出现时间关机后停留的问题。现在又出现不能开机了。

网友:
给南桥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