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蓝屏

楼主(2010-08-15):
进系统桌面时蓝屏 提示**stop:0x00000007e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报错啊,重做系统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一哈  你重做了是什么效果!!

网友:
您好,如果您的机器进入系统桌面以后会出现此种提示,建议您首先检查系统版本,在同方LOGO画面按F8选择安全模式看是否正常,检查近期是否有安装过特殊的应用软件,全盘杀毒,或者尝试备份重要数据重新安装系统测试,如果仍然不能解决,建议您登录同方服务中心官网www.tongfangpc.com提供您机器序列号与在线工程师实时沟通判断故障,或者拨打同方服务热线4006105888-2号键,由售后工程师带您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