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E 出现红绿蓝白横道

楼主(2010-08-15):
     今修一台联想显示器开机出现从上到下红绿蓝白横道,还有亮度也有规律暗灭和红绿蓝白横线交替变化,代换驱动板无效。望高手赐教,不胜感谢。能帮助修好的话劳务费都是你的啦,呵呵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屏自检吧.

网友:
因该是驱动板部分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找个一样的驱动板好好试试吧,应该会好,望早日修好

网友:
换驱动板也不行的话,应该是就屏的逻辑板主IC的事了,屏线最后也换一下看看。

网友:
现在不 说屏出带程序的吗,应该是出错了吧、

网友:
查驱动板电压3.3和1.8

网友:
  你先重新刷下程序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它自己神经,我放了一晚上,第二天自己好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也搞不懂!程序还不行,应该是屏自身毛病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
工厂模式,关了就行了。

网友:
我先谢谢大家了。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和大家说的差不多。没办法我从网上买了一块和那块板子一样屏驱动板,发回来后试试看到底哪个地方坏了。要是修好的话向大家汇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