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8-15):
有个芯片的型号为P07003LV 是8个脚封装 主板上标识为Q 查不到想关的PDF资料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不好说,8脚的IC作用说不完啊!

网友:
没资料,Q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
楼主看错了,型号应该是P07D03LV
双MOS管,一般做电压转换用

网友:
YES 双场馆 调解电压的

网友:
双管,用7313 都可以代

网友:
双N的MOS管,电压转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