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65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杂牌865,正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插上检测卡,跑C1 00 FF,CPU供电1.44V,时钟0.45,复位1.44,参考电压0.95,PG 1.45V,内存供电2.5V,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做死的放电 狂刷BIOS

网友:
换内存,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通用的BIOS刷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