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Conroe 棘手问题

楼主(2010-08-15):
     今天接的一块七彩虹945Conroe板子,不触发,经检测CPU供电MOS下管K3918短路,更换好后开机跑码正常,装起来进系统后死机,拆下来再测的时候发现K3918很烫手在次更换故障一样。
   接着把上管K3919和所相连的电感R65M和电容都换过了还是烫的厉害,因为就这两个管子问题所以没去考虑主芯片,手头也没件故没换。希望高手们帮忙解决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主板上没有断线或者其他短路的地方

网友:
高手们别飘过啊,很急的

网友:
测一下场管的控制极波形有没对,应该是IC坏导致控制不正常场管才发烫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后来发现时主芯片,周围有两个电阻连锡了。没记号码因为客户在等说要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