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些关于笔记本硬启动和软启动的资料啊?

楼主(2010-08-15):
请高手给小弟提供一些硬启动和软启动的资料呗,最好能给出一套维修思路和一些测试点,能很快判断故障位置。资料越全越好。在此谢谢了!!!

网友:
请问一下 什么叫硬启动 什么叫软启动

网友:
完成供电、时钟、复位、的过程这个是硬启动,硬启动完成后,CPU发出寻址指令,提取BIOS内部寻址程序并运行此程序开始自检的过程称为软启动

网友(点评):
感谢 还有这种称谓

网友:
每个笔记本都有点不同的,建议看看上电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呢,在那里能下载到啊?

网友:
以下内容是我估的笔记,希望对LZ有用。
-----------------------
硬启动原理:
硬启动指:主板加电,产生各芯片必需的时钟信号和复位的过程。即:供电时钟复位

软启动原理:
软启动指:BIOS的POST自检过程
标识含义:DS#:cpu地址选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BSY#:FSB总线忙信号,低电平表示总线忙,高电平表示总线不忙。
          FRAME#:PCI帧周期信号,低电平表示PCI总线启动工作。
          IR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低电平有效。
          A0~A31:地址线单向传输;D0~D63:数据线双向传输。
          CS#:片选信号。低电平选中。
          WE#:写允许信号,低电平表示可写,高电平表示只读。
          OE#:数据允许输出,低电平表示允许,发给CPU让CPU执行相当指令。

在硬启动过程中,CPURST复位信号发出后并保持一定时间的低电平。当供电已经稳定后,才撤去RESET低电平,保持高电平,CPU开始工作,硬启动完成,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
一.CPU寻址过程(如图)

  CPU到北桥
POST首先检查芯片,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是否正常工作。无异常情况下,CPU会通过接口电路的DBSY#信号线检查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当DBSY#为低电平时表示FSB总线繁忙,只有繁忙解除,CPU才进行下一步工作;当DBSY#为高电平时表示FSB总线不繁忙,CPU会通过ADS#地址通信线告诉北桥我要发送数据了;当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如果自身完好并已准备好时,北桥会发一个低电平给CPU,向CPU表明我已经准备好,可以接收数据了,这时CPU才会通过A31~A0发送FFFFOH地址信号,它是BIOS内的一条转移指令。A31~A0到北桥的FSB前端总线接口,通过FSB的频率转换,电平转换和地址译码后传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
北桥使PCI帧周期信号FRAME#为低电平,启动PCI总线工作,建立起北桥和南桥的连接,然后主设备准备好信号IRDY#转换为低电平,通过IRDY#信号线告诉南桥,我要发数据给你,准备接收吧。如果南桥准备好,南桥会把从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变为低电平送到北桥,告诉北桥我已准备好接收数据,北桥接到低电平的TRDY#信号后(这时FRAME#,IRDY#和TRDY#全部为低电平,低电平有效),北桥把收到的地址信号经南桥的PCI总线接口译码,将A31~A0这32根地址线发送到南桥,这些地址信号经南桥的PCI总线接口译码后送给南桥。
南桥与BIOS
南桥将地址信号线送到BIOS
南桥的ISA总线给BIOS的WE维持高电平(只读) 南桥内部的X-BUS向BIOS发出一个低电平的CS#,这时允许BIOS把数据调入数据缓冲器。
X-BUS会把OE#变为低电平,允许数据输出。
二.CPU执行POST过程。
   1,检测CPU,一级,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KB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的内部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显卡。
   以上三步是硬件维修最关键的三步,用可调电源可检测到有三次跳变。
   4查找其他设备后,有显示了,后面的检测省了。
三.CPU寻址过程 可以由MINI槽上的测试点表示(目的测SB NB之间数据传输)
1.SB发过来的PCI RST复位  2.FRAME(帧周期信号64脚)  3.IRO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66脚) 4.I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61脚)
FRAME#和IRDY#都有一次电压跳变,说明硬启动完成。
注:NB到SB PCI总线是测不到的 但PCI总线上挂着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接到总线上 和SB NB是关联的 所以测这些设备上的信号 也就等于测NB与SB之间的通信
开机后复位灯闪一下 就证明SB已发出复位信号了 复位信号有了 不一定时钟正常应查一下 但大多说机器是先有供电后时钟后复位
IROY IRDY 工作正常时 这3个灯应该闪 开机这3个灯都闪几下 证明CPU NQ BQ都已经工作了 如果一个都不闪要查CPU SB NB 还要查内存所以闪的话证明内存也无问题
笔记本测试卡主要修软启动部分时使用
复位信号测试点:
1.MINI 26脚PCI RST 复位后电压3.3V恒定 2.硬盘1脚DRV RST复位后电压5V恒定 3.南桥虚焊无复位4.固件中心2脚PCI RST
软启动维修顺序:换CPU 换内存 检查BIOS 检查CPU工作条件 检查BIOS工作条件 BIOS的CS和OE信号 通过插槽测量南北桥的总线 显卡
有报警声的机器可根据声音确定故障部位,在实际维修中机器的报警声比诊断卡代码更准确。

网友(点评):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关键你怎么量出来!

网友:
我是按cpu复位之前和之后来分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
  不是看起来 而是才大略的讲了一下

网友:
还没学呢,正好先熟悉熟悉

网友:
好东西,虽有好多信号都不懂,但也收藏,有空慢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知道大概这个样子,具体怎么量,那就不是一句两句,还有待高手讲解,因为这涉及到上电时序问题,而每一款机子时序有别,每一个IC的测量脚不一样,值也不一样。那就得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说明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