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不触发,待机1.8V变为2V,无PG输出。

楼主(2010-08-15):
IBM X60不触发,触发待机电流不变。待机有3M 5M,但1.8V变为2V。换IC(MAX8632)后电压变为2.2V了,且这个IC的两个PG都没有输出,个人分析是这两个PG没有输出,引起后面的电路不工作从而不触发的,但换过IC还是不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看看电压反馈这边吧

网友:
反馈这边电路很简单,15脚接地固定2.5V输出,接AVDD固定1.8V输出。从图纸上看有电阻R128接AVDD,但板上这个电阻省略了,没有装。按图纸的接一个1K的电阻也不能将电压稳定在1.8V,16脚OUT接了两个电阻R127 R142都没问题。3脚REF 2V的基准电压输出没有,基准电压输出的条件都满足,没有2V基准电压输出。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
基准电压都没出来,你那个两伏肯定不会是芯片输出的。是不是高端管不良漏出来的啊?换个试试

网友:
上,下管都换过了。
论坛里就没人遇到这类故障了么???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要不就是反馈出了问题了

网友:
外部条件都正常的话,再换一个芯片吧。

网友:
可能是后面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还是没人知么?
从图纸上看,这1.8V个芯片有两个PG要输出的,如果没这两个PG输出,后面的电路就不工作了,分析不触发就是这里的原因,但就是无法解决。郁闷。。。

网友:
看过MOS管没??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机子还没修好。23  7脚两个开启信号脚有3V电压,17脚有20V电压,26 22脚有5V电压。升压电容C182也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
看了反馈了吗

网友:
哎。遇到这样的我就搞不定了。

网友:
没有2V基准电压REF,POK1 肯定不对。REF是从AVDD来的。如果AVDD上的5V正常,那就看看连接REF的两个电容C152和C157有没有短。还有REF在SHDN为低和OUT<0.1V时关掉。REF就这么多工作条件,没别的。所以首先你得把REF修出来。

网友:
REF没电压,芯片的工作肯定不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8# 楼的说法,

网友:
我感觉还是芯片的问题,ref很少能被后面拉低

网友:
芯片换了好几个了,等料板,打算把元件搬一下,还不信邪了。我就不信修不好了都,我就百年一遇呀。

网友:
查周边电路!!   这种情况换芯片不行肯定是周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