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 问题 急啊!~~~~

楼主(2010-08-15):
昨天拆了一台  优派19液晶   不加电   电源 高压 一体的。   上面爆了 一个电容  我换了问题依旧  保险是F101  应该好着呢!   其他还测 整流桥 开关管  这两个张什么样?怎么测?

网友:
送维修部测,小心挨电

网友:
是啊,可能小问题,送修好。搞不好!!!!!!

网友:
保险是好的  不加电 是电源问题  把掉电源线 看大电容上的300V电压会不会消失 300V不消失 表示电源没工作  查启动电阻  换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突然想起来  一插电 就“滋”一直响  貌似是电容响!   这个应该是电容的事吧!  还没测哪个300V 会不会马上消失!

网友:
怎么现在什么人都会修电脑了,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别打到手了哟,60-80找个维修店搞搞吧.知道哪坏你也没配件,瞎折腾

网友:
有响声应该是变压器或开关管开关不良发出来的,你最好发个图片上来大伙跟人说说测什么地方。

网友:
你是來請教問題的吧?是不是能說詳細點?

网友:
一步一步教最好 第一步插上220v电源  用万用表测大电容(最大的那个电容)的两脚,如果在低于280v 就直接换掉这个电容,如果在300v 左右就到第二步 拔掉220v电源,看300v是下降的很慢还是 很快还是一般,很慢就要查电源其他部分了,很快还是要换掉大电容,一般的话就到第三步 看有无12v 5v  等  电压,重点还是查你换掉的那个电容的电路,估计跟那个电路的关系很大。无12v和5v 就到第四步 查反馈,光耦,..........有12v 5v 就是第五步,查mcu 周围的电路了,先查 mcu 有无供电,开关按键有无电压,后面要查的太多了.....慢慢整吧,希望你好运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应该有个MOS管,你查查那个管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过你详细的描述,我仔细认真的研究了一整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电容正负极搞错了,装反了。你重装个电容上去 ,这次不要装反就应该OK了。

网友:
自己不会修还是不要修了,找人修一下吧,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样省好多时间的。

网友:
电解电容装反,后果很严重的,

只有给机子做手脚时,才用这招的

网友:
第一,先按上面兄弟说的查下,关键在于电源能否瞬间启动。电源次级有无电压。第2就是查电源芯片有没有问题,最好替换下,我这儿一般坏芯片的多。还有看电源场效应管是否损坏

网友:
祝你好运。如果有电子基础学起来会快点,。如果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都不会测。就还是花钱来的有快感。
开关管用二极管档测不能对通。桥堆如果坏了一般你的电源板没那么干净。4脚电阻是差不多。就是好的,
你测下后级有没有12V   如果没有或者只有一半。你换个电源IC一般就好了,记得测下起到电阻。很关键。

网友:
  测量有无300V
有就换换供电芯片,量量供电部分有个管子的,测一下!

网友:
你要让人家回答你的问题,首先要说清楚条件!就像一道数学题,说清楚了条件,才能算出来答案!比如换电容之前5v 12v有没有电压,300v电压是否正常等等!这些基本条件说清楚,可以缩小范围,人家对你的回答可以精确的多,这是对自己负责

网友:
开关管都不会测量 建议到新手区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