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能开机到LOGO 看到LOGO的时候就重启了

楼主(2010-08-15):
IBM X40能开机到LOGO 看到LOGO的时候就重启了 刷了一个BIOS也是一样 量了一下所有的供电也都出来了   IBM机子一直重启的机子修的少 没修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求助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元件虚焊,或者散热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桥,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待机出来没 ,。。。

网友:
先查查EC的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有显示了··你说待机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尝试下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周围有的设备检测不过造成的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比如有滤波电容小小的漏电

网友:
干南桥!!   先查查CPU 供电!!

网友:
LZ试下看看到LOGO马上按下ESC退出键,看下上电自检过程,看下是检测到CPU二级缓存掉还是检测扩展内存掉,或者是其它设备!

网友:
加焊北桥,X40是集显

网友:
13楼的建议非常好,以后好好学学

网友:
北桥加焊过的··还是一样··

网友:
大家有的说是南桥的问题,有的说是CPU供电的问题,但到底哪里的问题,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我想这已经对楼主有所帮肋了

网友:
cpu供电也查了··没有问题··也加焊过了··

网友:
X系列的都是集成CPU的吧,加焊下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