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内存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15):
最近经常发现部分DDR3 SO-DIMM内存在部分平台可以开机但是部分平台无法开机现象,经过观察发现VREF线路出现异常,正常VREF应该是VDD/2,但是异常板子的VREF却偏高或者偏低,最终量测后发现VREF_CA&VREF_DQ有SHORT现象,最终根据线路图逐个拆解后发现电容SHORT,更换异常电容后不良现象消失,请各位日后维修DDR3内存时可以优先量测VREF_CA或VREF_DQ信号是否有异常,避免走弯路!

附件为DDR3 SO-DIMM公版线路图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转正~!

网友:
由于VREF线路的电容全部是并联,所以只能逐个拆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当碰到内存不开机的时候各位可以带电量测VDD与VREF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进行修理~!

网友:
哈哈,终于转正了,可喜可贺呀~!

网友:
问一下verf 的电压是哪个 ?是不是内存条颗粒中间的电容,还是数据线的电压?

网友:
具体位置请参考金手指脚位图,DDR2每颗都有一个VREF,总共16颗,DDR3把VREF拆开成VREF_CA与VREF_DQ所以每颗有两个VREF,总共32颗电容

网友:
32颗电容 一个一个拆开试呀?没办法的办法咯

网友:
pdf文档已阅,DDR3的,就是看的有点头大。
DDR3 坏的多吗?

网友:
我是在工厂里面,所以坏条子见多了,不过电容坏的几率真的不高,一般的比例都是小于万分之一的,笔记本上这种现象比较明显,尤其是ASUS的平台(电源部分偷得很厉害),针对台式机会好一点,各位在修的时候顺手量一下,避免中了六合彩还不知道,呵呵~!

网友(2010-09-14):
077 这贴子好。有几会请指教一下。

网友:
经验来的啊,可是现在能收到手的DDR3少啊

网友:
真的利害,高手啊老兄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点了两次用了6分都未见下来东西?

网友:
楼主,有PCB文件么能上传个看下么?

网友(2014-11-15):
这个还直没测过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