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dell的主板型号G33M02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8-15):
有个dell的主板型号G33M02 主板不通电,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刚换完能通电了,过一会又不通电了,请教下这种故障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你换的是那个芯片上面的晶振,是时钟的吗?

网友:
你所说的不通电是开不了机吧?
还是待机电路不正常?

网友:
你稍微加热下南桥 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可以的话就做南桥。

网友:
仔细查下RCT电路 看晶振有无压差 加焊南桥

网友:
谢谢 各位 看来只能先加下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桥受潮了 加焊或重植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