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旭日125白屏,外接显示器能进系统

楼主(2010-08-15):
旭日125白屏,外接显示器能进系统.换了屏还是一样,主板的排线接口也焊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说一下按下开关键后电流多少啊   如果在0.4A处白屏  可能是 核心负载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请楼主搞好后,记得回复下

网友:
在朋友那里修,说是bios的问题,在坛里下了,准备试下

网友:
查查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过屏,查下屏供电,看有没有,主板上有个保险电阻看看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放在那还没有看,等会去拿来研究下.

网友:
屏线接口处有一保险电阻查一下看阻止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