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用单片机做的SPI25编程器

楼主(2010-08-15):
看图,这是我做的用单片机做的25编程器,不好看但好用,写新型主板BIOS及其它同类SPI(由普通摄像头摄的,不很清楚)
正面

反面

加上自制的帖面元件座时

对单片机下载程序

本论坛好象有卖,所以只上传几个上位机软件,更详细的资料就不发了,其中的软件对这类编程器很有用的

spi 25编程器软件(只能在XP下用).rar

spi flash编程器安装软件Setup.rar

WIN7,VISTA,WINXP usb spi tool汉化.rar

网友:
m8的版本吧。二极管降压不如用1117-33稳定。

网友:
呵呵 自己做的果然不同反响 谢谢

网友:
能刷哪些芯片?

网友:
太牛B了怎么做的能否说下

网友:
有点难看,不过能用就ok了

网友:
回2楼,我做个试验,电压在3_4V都能正常写入读出,较验都能通过,所以,就是电压有点偏差也没关系,但电压不能超过4V,否则,有可能坏25芯片.

网友:
回5楼,能刷新型主板BIOS,硬盘上BIOS,卫星机,DVD,液晶彩电等25系列芯片.

网友:
回7楼,电路板是用刀随手刻的,有点难看,又不做出卖,只要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