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加点掉电重启

楼主(2010-08-15):
今接一台HP nc6000 机器故障为加点5秒左右掉电等会重启,然后在掉电再重启,加焊过CPU供电1987.故障依旧,拿掉内存或者CPU都不掉电,拿掉CPU电流到0.3几,拿掉内存电流到0.2几,CPU供电0.9左右,不过CPU,现怀疑1987问题,但是重启跟1987没什么关系吧,现在很迷茫,或者北桥显卡,问题,希望经验多的对NC6000比较了解的高手给予指点,要是主芯片问题那个芯片最有可能啊,其他供电正常,显卡1.8供电有。希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先换了CPU供电再查

网友:
我遇到个差不多故障的nv6000都是用内存打阻卡打值 有短路的情况 你看看是不是也有短路啊估计北桥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CPU供电的PWM的波形线性好不好,有的时候波形不对,会有供电出来,但会开不了机。

网友(2010-10-04):
打打波形,看看是不是没过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CPU供电部分容易出问题。

  你换了试试。。。

网友:
我就修过,CPU 座子虚汗,跟你的故障一样,CPU供电芯片虚汗通病

网友:
看哈  那些大的电容嘛  有没有可能变质哦  取下来看看嘛  有没可能你加焊的时候   把它弄漏电了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芯片,不行换全新的····

网友:
CPU 0.9V电压,真正电压还是没出来,

网友:
修过NC6400也是不停掉电重启做显卡OK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请求帮助

网友:
CPU芯片先换掉、在试试看

网友:
这好像是AMD 的CPU吧,,我以前修好过,不知道怎么修的,乱摸 乱摸就好了,加电到80几久掉,然后重启,

网友:
这机器有个通病。就是cpu供电有问题,有个电容容易坏,但你要查查看是哪一个

网友:
除了cpu供电ic外,还有主电源芯片及它的滤波电容,统统都换。

网友:
看看周边元件有无少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