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61PM-HM 不跑码

楼主(2010-08-15):
如题:开机无任何反应,显FF,测量两个晶振均有电压,有复位。
VTT1.2V DDR2 1.8V等电压均正常,重写BIOS无效。
测量VCORE发现只有1.11V,ADO3800的U在其它主板上测试VCORE应该约1.3V多,这个板
只有1.11V,查电源控制芯片ISL6566的VID组合为:VRM10 VID12.5接地,就是处于AMD HAMMER模式,测量VID4 1.8V VID3 0V  VID2 0V  VID1 1.8V VID0 0V,查真值表,VCORE
是1.1V !
就是说,这个CPU在这个板上根据实际测量的VID组合是1.1V的供电没错,但把这个CPU上到
其它主板却是1.3V多能正常开机。

现在的疑问是:这个板FF是由于CPU供电太低造成的,还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没有人讨论一下吗?

网友:
不会的。看ADS#起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板是单芯片的桥,按常规维修:先重做BGA。无效。
再做CPU座,无效。
测量其它电压,只有发现VCORE偏低,查参数, 这个ADO3800的CPU供电应该是
1.2-1.25V。现在只有1.1V明显不正常,但查ISL及外围无明显的异常元件。
把这个CPU上到MS-7369主板,测量ISL的VID组合,VID2 VID3为高电平,其余为低
电平,实测VCORE1.27V与真值表的1.25V基本一致,跑码正常。

但换到L-VK8M890G主板上,发现VCORE偏低也是1.15V,VID实测量与这个板基本一样。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板是好的?
还是 这个CPU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桥确实很容易出问题。先做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不是说了吗,桥、CPU座都重做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无其他CPU?更换测试之。
CPU不能支援,那也是无法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前面说过,用这个CPU换到其它主板,有的能开机,此时VCORE是2.5v
换到不能开机的主板上,VCORE也是1.1V左右。

今天找到一个ADO4600的CPU,上到这个主板也是不开机,VCORE也是1.1V左右
应该问题还在主板。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FF由于桥空焊拉低所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已加焊过桥、CPU座,应该不是桥空焊的问题,因为我把这个CPU换到前面所说两块板上,一块正常,VCORE是1.25V,另一块也是不跑码,VCORE也是1.1V,这两块板都是正常的。
现在是不能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问题是你加焊了保证不空焊?
HPG3XXXcn,一批货30几台,一年不到十几台出问题用的都是这种板子
所有插槽的针脚极易容易变形 第一批机器bios有问题,刷新后稍微稳定一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很多呀,如果VID EN VCC 及PG都正常  北桥肯定不良了

网友:
今天 我也在修hP MCP61PM-HM 1.0B 的这个主板 什么都对 就是装不进系统!(内存是2条512M U是4000+的,已经排除外设问题)郁闷啊。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了。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单桥的哦!

VCORE低是桥不良造成的吗?
有点不解的是:这个CPU上到其它板上,是有的板正常,此时VOCORE是1.25V,
有的也是VOCORE1.1v不跑码。

说CPU有问题吧,把这个U换到其它板上能用,说它没问题吧,有的板上又不能用。

还有:这个板上这个U后,VCORE只有1.1V,PWM芯片也发出了PG(3.3V),所以,有RST信号。
不能确定的是:桥不良会造成VCORE低吗?

网友:
电压1.1v按照VID组合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但是按这个CPU的参数看,正常的VCORE应该是1.2-1.25V才能正常工作。
1.1V肯定是不能工作的。因为,
当上到能正常工作的主板时,VID又会变成另一种组合,VCORE 是1.25V。
用这个U换到不能正常工作的主板时也是1.1V左右,但这块主板肯定是好的

所以,一直不能确定到底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看来,还要换一下桥再做定论了。

网友(2010-09-16):
回复 网友B:
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吧。
一般AMD的板上假负载测CPU复位 PG正常之后不跑码
    我都是直接压桥,不行先刷BIOS  再干桥。前提是所有供电  复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座子·、桥都已加焊过、BIOS也写过。一直怀疑桥有问题,还没解决。
另:19楼,你说的细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