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30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15):
今天早上接到台V3000的机器,当客户拿出机器,我心想显卡生意来了。后来才知道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声音。 客户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无。。 听1首2首歌就没声音了。觉得是挺奇怪的。 自己烤机了会。故障发生了。 耳机也没有声音。心想应该是声卡问题吧。换了声卡后。用会还是一样。查了声卡有关的电路正常。听纳闷的。 问下各位同行,有遇见这内的问题吗?

网友:
补充下,南桥没问题。

网友:
山哥来解决吧

网友:
查一下时钟晶振正常不???

网友:
有时有声音又时没有 这种故障凭经验来维修就是接耳机插孔板和主板之间的连线有问题 或声卡虚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来解决一下啊,期待啊

网友:
跑一下电路,再个在出故障时,用示波器打一下,声音在那断掉了,再好的高手也要找出故障点来啊,用示波器找声音类的故障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耳机借口和主板的连线有问题。 声卡我开始也怀疑是虚了。后来加焊,知道最后换个也一样。 纠结。。。

网友:
没看明白是接口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接口没问题。 声音是不定时的。没声音关机后就在开又有了。过会又没了。等多久都不在有声音。

网友:
功放芯片还换过了?

网友:
在声卡周围有几个管子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多大用的。考虑过,都正常的。。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先考虑软件问题,然后再考虑是硬件故障的。硬件有实质性损坏的话不会时好时坏的,应该先把声卡卸掉,用HP官方声卡驱动重新安装后在拷机试试。

网友:
换个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多半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很麻烦

网友:
我都不修这只问题

网友:
15楼说的有道理,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拿示波器量信号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和 驱动

网友:
驱动吧?hp的机器声卡驱动挺烦人的  你问问客户是不是在装了什么软件或删了什么东西后出现的   或者找个支持声卡的pe  在pe里看看正常吗

网友:
重做系统  装原装驱动  ok

网友:
就是吗,怎么没人说先装原装驱动试下呢,我都遇到过一次哟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驱动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看了图纸研究了老长时间。头都大了。 后来是一北桥和声卡连接中的一个小电阻性能不良.拷机了会.问题又出现,然后在测,发现问题,直接换了个桥,问题解决,现在就用这个机会回帖.还听音乐.

网友(点评):
你换了什么 桥?

网友:
是换南桥吗?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北桥

网友:
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很奇怪,但确实是换北桥。南桥没动。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把声音功放芯片加焊一下,不行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