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65PE-L不启动,跑码是E0 01

楼主(2010-08-15):
小弟接修一片七彩虹板,拿来说是装不上系统。一看,直接点不亮。诊断卡先是跑C1,然后E0  01 。不动了。点击Rst排针。有复位。。随手有量了CPU供电,P43.0E  供电时1.45左右,看来正常。内存2.6V,也正常。VTT  1.26V。AGP上1.5v也有。。 上来查了下资料。。。跑E0  01有可能是不过内存,,当CPU不工作修理的也有。 遂换内存,,CPU试过。都不行。。上假负载,,测得电压是0.9V。。但是其他参数,复位,参考电压。时钟电压,PG都正常。想来可能是假负载跟主板不兼容。有找了片C 1.8的CPU试了下,也有主供电1.7V。看来是正常啊。。看下U坐是B GA的。怀疑虚焊,又打了一遍假负载上的地址信号线的值。也都正常。

无语了,到这儿思路受限,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还有一点补充下。。扩展USB前面板的插针上5V供电的限流保险烧毁。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不。打过usb口的值,都正常。

网友:
大哥,我是游击队,,土炮的设备。搞搞南桥还凑合,北桥那是杀手呢。。。

网友:
只要预热好850都可以加焊北桥。还是用小风嘴那种。

网友:
E0是没检测到内存,既然你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换换槽子插下试试,如果所有的槽都是这样,查内存,91 92 184脚电压是否正常,AD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条件允许的话,先刷BIOS,再动桥!

网友:
测测内存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保险换掉  不行的话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是一代的条子。。内存AD线上午我测过了。正常, 91  92脚电压3.3V。184脚的电压2.5V  看起来也是正常的。刚才有时间把BIOS吹下来刷了一遍。还是跑E0  01..
我用力压北桥试过,也不跑码,难道北桥该告吹了???

网友:
这板子如果没有断线,直接刷BIOS不行查内存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已经刷了,无效。。内存AD线也打过了,值都一样的。。看来要杀北桥了额???

网友:
主板插槽没有不良的吗?如果已经确实可以换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唉,没的搞了。。我用土炮整整南桥还有把握。刚才加焊了下北桥,直接不跑码了。。唉,,解决不了板变形的问题。。这个很郁闷。。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今天中午用土炮换了个条内存槽 扳子就鼓了  郁闷  最近天气太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4楼的兄弟,能介绍介绍你的方法不。。我把板子搞挂了。怎样才能预热好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