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修好了,系统却做不上去,头疼中

楼主(2010-08-15):
     好不容易修好了一块主板,能够正常点亮开机,就是装不进系统,ghost的安装版的都装不进去,硬盘也换了,sata口的和ide口的硬盘也都试过了,横竖就是装不进系统,什么原因?是南桥问题么?遇见过这种情况的都来讲讲,如何解决?

网友:
刷过BIOS吗,提示什么错误说一下,或者说安装到那里出错,这些总得说一下吧,要不很难帮你

网友:
是装到一半装不了,还是怎么装都不行,我遇到一块装到请稍候的界面,就过不了,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如果能!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装一半不行还是怎样?提示什么都没说怎么帮你

网友:
装一半就装不动了,ghost的和安装版的都是,硬盘都换过几块了,都是好的

网友:
把那些网卡,声卡设备全关了再试下

网友:
看看在装什么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把CPU换掉试试

网友:
什么板?什么CPU?不说清楚点我们也不好判断啊

网友:
恩  看你说的像cpu的问题,你因该进不了pe吧,能够点亮,你在换一个条子试试

网友:
还要注意一点,时间问题。华硕有块板子p5多少的忘了,板子bios掉电后时间默认2099年的。然后做Ghost装不上的,安装版都有问题,好不容易装上系统,qq上不了、客户玩的一个网页游戏报错打不开,后来才发现时间问题

网友:
嗯 跟IBM一个德行

网友:
我有试过装系统,装不下去的问题,最后查出是内存兼容性差,换过内存故障解决。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这不叫修好!!如果刷过BIOS无用,杀南桥

网友:
原本的硬盘上有没有备份GHO啊,有的话,还原一下,如果在本机还原不了,在别的电脑挂从盘恢复试试。

网友:
内存、硬盘有问题也会装不进系统,还有就是在桥的旁边的电容爆了也是装不进系统的,请楼主检查下。

网友:
出错时看看是那出问题 了。

网友:
装系统不过多数为内存的兼容性不佳

网友:
换下南桥

网友:
我曾經遇見與樓主類似的現象,經過研究發現硬盤選用NTFS時安裝盤,和Ghost都不行,

當選用FAT32時安裝版可以順利安裝系統,但是Ghost還是不行,樓主不防試試用FAT32安裝XP或Win7.

最好用硬盤分區工具提前將硬盤進行分區FAT32,我發現進系統后NTFS格式的區系統認不到。

希望能夠幫到你。

网友:
说下你都修了什么地方?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在BIOS里面把网卡 声卡 串口 USB接口 并口等都屏蔽了再试 如果还不行  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