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520E不加电

楼主(2010-08-15):
触发排针没有电压,有三个1117,其中有一个1117对地短路,换还是短,把io换了也是短的,能是桥挂了吗
桥现在也不短路,哪位修过类似的机器
我都遇见两回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有仔细检查过它的线路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元器件

网友:
排针正极接地吗  在看看那个1117 上面有没写3.3 这样的1117 1个脚接地正常的    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可以先把网卡取掉,再测试A14脚还短路嘛
NF的桥的阻值好像不大,很小吧

网友:
3VSB对地短路,查网卡及接口电路及拆掉IO和BIOS还是短路,桥挂

网友:
查网卡不行,就不好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短路那个1117有没有和A14脚连 如果有连先拆掉网卡  如果不是和A14连 那么桥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朋友,确实是桥短了,为了验证是不是桥短我特意把桥摘下来了,摘下来桥片1117就不短了,谢谢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