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X-S2主板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有一块GIGABYTE 945GCMX-S2,能触发,不能开机。检查发现EC10的电容不行了,换一个测还是不行,新电容在换上去之前测OK,一换上去再测就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换短路了。我遇到过,不过是我朋友换的

网友:
检查一下旁边的管看看

网友:
不是电容短是与他相连的元件有短路 的。慢慢查那一条线路吧。

网友:
你最好查一下电容正极是不是接地了,不排除你的烙铁漏电,将主板烧了的可能。因为我有这样一次经历,换了电容后,才发现有许多地方已接地了。

网友:
要么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换的时候吧什么地方弄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焊反了,或是电容焊锡没焊好,短了

网友(2010-10-25):
你把电容换短路了吧,可能是你拆下来的时候把PCB搞短路了,你在把他拆下来好好查一那里看咯,